[FPGA] mig产生DDR2写数据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08):
时序图]按照UG388写数据时序,出现c3_p0_wr_count计数少了第二个数据,因此读出的数据少该数据。如图,求解

网友A:
奇怪,为什么会跳一个呢?

网友A:
什么版本的ISE,和什么芯片

楼主:
这个和什么版本和芯片没有关系,SP6和V4都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和什么版本和芯片没有关系,SP6和V4都试过

都试过没有问题么?

网友A:
S6是硬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6是硬核啊

这个wr_count的计数不一定准确,如果仿真就会发现了,建议自己用个计数器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