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马达工作在两个电压,请问有什么好的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13-09-08):
我想让马达工作在两个电压:14V,400mA。还有一个是8V。即一个快,一个慢。请问传统的带光耦反馈的开关电源,例如VIPER,THX,能否通过调节TL431的反馈电压来调输出电压?

网友A:
调占空比,或者是用两个绕组

网友B:
其实, PWM 的调速, 和调电压是一样的. 折腾电源不见得是好办法哦

楼主:
谢谢各位,想来想去,还是用BUCK电路较好,只要增加电感等少许元器件即可,并且只要一个IO口即可控制马达转速,如果控制反馈电阻,可能会让电源的工作状态改变,还要增加一个IO口。另外,直流马达用PWM驱动,直接用脉冲信号加在直流马达的两端,可以吗?

应该用pwm驱动电机驱动器(如使能端),驱动器上的电机接线端口接电机就ok了 如使用LMD18200直流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C:
大神英明!…

楼主:
我查了资料,直接驱动是可以的,但是高频交流信号分量产生的涡流可能会使电机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