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例程Flash不能烧写 ccs3.3 急

楼主(2013-09-08):
用例程程序28027中的flash例程程序进行编译能通过,但是就是不能烧写,求教!
烧写界面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65F8.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我自己设计的程序在线仿真是可以的,但是烧写也这样的情况!把程序生成CCS4.2版本,再4.2上程序是能烧写的!求教 求教  CCS3.3以前用过2年,以前的程序现在也都不能烧写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CCS经过了多次版本升级,原有的工程有时编译就会出问题。建议重新建立工程。
你下载时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内存空间分配存在问题,建议你检查一下这方面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