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psoc4 开始学习Psoc4 creator -怎么查找函数定义呢?

楼主(2013-09-08):
开始学习Psoc4最近研讨会上推出的4个入门例程, 想请教如何快速像在keil中一样,找到函数的定义本体呢? 即 go to the definition of "XXXX"

网友A:
用搜索 ctrl + f

楼主:
目前为止只能这样了 似乎是不太方便.

网友B:
以后版本的PSoC Creator 支持快速查找功能: "go to definition" "go to implementation", 预计下季度初左右推出的Creator 3.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为止只能这样了 似乎是不太方便.

对,这点的却不大方便,是有待改进的地方…………

网友D(2014-01-10):
PSoC Creator 3.0带有转到定义等功能的,楼主升级下软件把!我就是用的PSoC Creator 3.0,功能更加强大了~

网友E(2015-07-14):
3.2版本  Ctrl+F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