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ltium labrary之我问

楼主(2013-09-08):
为什么library里面是这么多乱78糟的东西,没有fpga器件啊,请大神帮忙

网友A:
基本都自己找原厂的datasheet的根据datasheet的封装尺寸建议做封装,软件自带库只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自己找原厂的datasheet的根据datasheet的封装尺寸建议做封装,软件自带库只做参考! ...

1000多引脚,不可能自己画的,我找到错误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