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坛友们STE32F101UBT6 这个是什么级别的芯片,谁有手册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08):
哥,你没有搞错型号吧。你问的是STM32F101VBT6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你没有搞错型号吧。你问的是STM32F101VBT6 ?

芯片上看到是STE32F101UBT6

网友B:
32位的Cortex-M3™CPU
手册自己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上看到是STE32F101UBT6

芯片上?哥们你确定没错!?我在官网都没找到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哥们你确定没错!?我在官网都没找到这个型号!

是的,我也没找到。我只知道是ARM9, 200M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个图看看?

和stm32一百脚的一样的封装,上面标STE32F101UBT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stm32一百脚的一样的封装,上面标STE32F101UBT6

STM32F101V8T6   64K flash ,工作电压,2.0~3.6!LQFP 100P,最高主频是36 MHZ。
STM32F101VBT6   128K flash ,工作电压,2.0~3.6!LQFP 100P,最高主频是36 MHZ!
在32位封装中,有V-100P。R-64P。C-48P。Z-144P。T-36P。I-176P。至于U的话!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帮到楼主!封装!

楼主:
手册里面的参数,这个芯片被封装过的,是ST的,请各位大侠看看这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