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导

楼主(2013-09-08):
哪位朋友知道怎样将STM32采集到的数据存到SD卡里面去?
除了直接用文件系统的读写函数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移植一个文件系统应该是目前最省事的.....其它办法现在很少有人去试了.

楼主:
直接调用SD_Write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函数写数据吗?

网友B:
你可以再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然后保存ASCII码就可直接打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