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2和dsp28335连不上 用的仿真器是xds100v2

楼主(2013-09-08):
今天板子过来了 dsp28335和ccs4.2链接不上 出的问题 别人也出现过 但是他重启ccs4.2就连上的 我的怎么也连不上 重启电脑也不行!! 新人求助 一连接ccs4.2就自动退出 然后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A:
你先用你的仿真器和板子到别人可以连接的电脑上去试试
感觉是CCS安装的问题

网友B:
目测是系统不兼容你的 仿真器的。

网友B:
推荐xp系统。

网友B:
以前好像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是在点击链接的时候,出现ccs崩溃的。

网友B:
楼主是在点击 connect 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点击 connect 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的吧?

是的 在连接过程中显示 在那个时候没有操作 (翻译成汉语) 求解决

网友C:
1、CCS4.2不支持中文,所在的目录不能有汉字;
2、CCS4.2需要**才能用;
3、实在不行的话,用CCS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CS4.2不支持中文,所在的目录不能有汉字;
2、CCS4.2需要**才能用;
3、实在不行的话,用CCS5试试 ...

前两个都做到了 不行 我是一个初学者 学校没人用dsp 老师也不太情愿管 ccs5又是一个新东西难接受 很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好像遇到这个问题的。

你是怎么解决的?换了个系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换了个系统吗?

如果是系统原因的话  你试多次   有时候是可以连接上的
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  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
你可以先在设置中选择simulator   仿真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换了个系统吗?

用在xp系统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在连接过程中显示 在那个时候没有操作 (翻译成汉语) 求解决

建议是换成xp系统的试一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换了个系统吗?

以前用的ictec的仿真器,就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两个都做到了 不行 我是一个初学者 学校没人用dsp 老师也不太情愿管 ccs5又是一个新东西难接受 很谢谢 ...

CCS4.2也不能解压到中文目录下,不然CCS安装了也不能工作;
CCS5网上有教程,和CCS4.2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你的仿真器和板子到别人可以连接的电脑上去试试
感觉是CCS安装的问题 ...

今天换了一台电脑(xp)可以使用,但是换系统很麻烦 装了很多重要的软件 版主有没有一个在win7正常运行过的ccs4的 软件包 可以发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一台电脑(xp)可以使用,但是换系统很麻烦 装了很多重要的软件 版主有没有一个在win7正常运行过 ...

我有经过测试的win7下的CCS3.3版本   ccs4没事试验过

网友D:
驱动的问题。

网友E:
ccs4是可以的,你可以下个新版的windows installer 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