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大家都来看看这个电路是恒流源电路吗?

楼主:
这个电路输入电压是24~240V,文献中说的是这个电路中由Q1 R1 D2 D4 D5 D1构成了恒流源电路,请问这个VOUT不随着输入电压而变吗?这个恒流源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2013-09-09):
看看Vbe等于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B:
怎么搞了这么多二极管~

网友C:
这三个二极管把基极到电阻下端的电压钳位为VD2+VD4+VD5,Vout=VD1-VD2-VD4-VD5-VD6.

网友D:
Vout=Vd3,Iout=1.2MA,电路不太实际,用于学习还可以。

网友E:
楼主你好,首先,恒流源的基本定义是不因负载(输出电压)变化而变化,此恒定不是相对于输入电压而言的;其次,因为稳压管D1被击穿后电压恒定,使三极管Q1导通,由于通过R2电流恒定,故Q1基极电流恒定,发射极也恒定,所以输出为恒流源。希望你能明白我说的

网友F:
恒流源是指输给负载的电流是恒定的,而不是电路局部的电流恒定。根据这个标准,以上电路不是恒流源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