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xp上安装cadence16.5

楼主(2013-09-08):
如题,请各位大侠指点,小弟用的是xp,win7的安装方法,在xp上面安不上,求指教

网友A:
具体的步骤
1、下载SPB16.5下来后,点setup.exe,先安装第一项licensemanager,问
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安装结束这个时间有点长装过
以前版本的人都知道.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
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
个地方先放着不理(待第10步完成后再拷回原来的地方,如果不用仿真部分删掉
也无所谓)。 这步没做
5、把pubkey、pubkey1.30.exe和l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
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
6、把**文件夹crack里的pubkey、pubkey1.30.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
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7、删除**文件夹licens_gen下的license.lic,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
license.lic: (将license.lic复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
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
框中点browes...指向刚才生成的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的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
将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名称(系统里的主机名)即找到this_host字样并将它改成
你的主机名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8步.
9、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
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不用填什么,点下一步(next),最后
点finish,完成这第9步.
到此完成,可以打开软件试试看

安装完成后自动生成系统变量HOME和环境变量CDS_LIC_FILE,这两个变量是自动生成的(请注意这点),如下图:

重装软件时,请将这两个变量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