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M058LBN的P4.7和P4.6不能当I/0用么?

楼主(2013-09-08):
M058LBN的P4.7--P4.0各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串一个3K电阻接到+5V。利用GPIO-DEMO.c改动一下,驱动LED,但是P4.5--P4.0都好用,唯独P4.7和P4.6不好用,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因为该脚是ICP下载引脚的关系,哪位朋友方便的话给试一下好吗?

main(void)
{
    Un_Lock_Reg();                            //中:解锁被保护的寄存器位,以便用户访问/
    PWRCON |= XTL12M_EN;                                   //中:使能外部12MHz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中:等12M晶振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中:选外部12MHz晶振为系统时钟/
    Lock_Reg();                                            //中:重新锁被保护的寄存器位//

    P0_PMD = P0_MODE;                                      //中:配置P0口所有引脚为输出模式
    P4_PMD = P4_MODE;                                      //中:配置P4口所有引脚为输出模式

    Timer0_Init();

    while(1)
    {
        P4_DOUT = 0x00;                                    //中:P4口所有引脚输出0  灯亮
        TMR0_Delay1ms(1000);
        P4_DOUT = 0xFF;                                    //中:P4口所有引脚输出1  灯灭
        TMR0_Delay1ms(1000);
    }
}

楼主:
前面还有
P0_MODE=0x5555;                                      //中:配置P0口所有引脚为输出模式
P4_MODE=0x5555;                                      //中:配置P4口所有引脚为输出模式

网友A:
P4_MFP &= ~((1<<7)|(1<<15));
P4_MFP &= ~((1<<6)|(1<<14));

网友B:
先配置成IO,再配置成IO模式。再配置IO电平。好像是P4_MFP 和 P4_PMD 和 P4_DOUT P4_DIN

楼主:
感谢rejoice818和飘渺9G,先把P4_MFP设置车IO就可以了,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