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LINK用的NUC12SRE3AN是什么?

楼主(2013-09-09):
如题....

网友A:
NUC12SRE3AN=NUC120RE3AN+NU-LINK固件 ;完毕。

网友B:
就是直接给仿真器的开发板的吧

网友C(2014-01-27):
NUC120RE3AN正解

网友D(2014-03-22):
引用 网友A:
NUC12SRE3AN=NUC120RE3AN+NU-LINK固件 ;完毕。

用NUC120RE3AN烧NU-LINK固件可以用作仿真器么?

网友E(2016-07-24):
不如直接买个芯片,有一个烧录器就行了。

网友F:
上面那个应该也是个单片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NUC120RE3AN烧NU-LINK固件可以用作仿真器么?

可以的。

网友H:
不认识的我一般是不经心的,喜欢用熟悉的。

网友I:
如今拥有NU-LINK 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下载。

网友J(2020-07-09):
如今几乎是最便宜的新唐下载器(带仿真功能),我看了我刚买的用的芯片型号是NUC120RE3DN,另外之前坏的NuMaker-ML51PC V1.1 下载器小板上损坏的芯片型号又是M48SSIDAE,用了一段时间自己坏的,这个型号几乎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F:
是的,看了一下还真是的,开发板上都是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