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收到KE02的板子了

楼主:
:)
如题,新唐的在21IC申请,一直没申请成功。:'(

楼主(2013-09-09):
确收到飞思卡尔的板子了。

网友A:
我收到 新唐的M058S了,但是小飞的。从来 没有收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收到 新唐的M058S了,但是小飞的。从来 没有收到过。

那是因为你和新唐的比较熟。:)

网友A:
好像是21IC发的。与新唐没有关系吧?

网友B:
KE02的封装比较大,pitch是0.8mm的;而新唐的芯片基本上都是pitch=0.5mm,我喜欢用小封装的,占板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02的封装比较大,pitch是0.8mm的;而新唐的芯片基本上都是pitch=0.5mm,我喜欢用小封装的,占板小呀~~
...

玩玩而已,不一定会用。
占板小可以用ST的,STM32F030,才3~4元。
量大还便宜。
不过新唐的资料比较多,也是不错的。;P

网友B:
STM32的小封装的(少于100脚)要注意,没有VREF端子的ADC线性度很差,基本上50毫伏以下测不到的。

我用STM32F103C8T6验证过了。

STM32的IO漏电大有时候也需要注意的。

RTC停振的问题不知道是否已经解决了,有人说新版本中解决了,但是为了可靠很多人还是外挂RTC芯片。

网友B:
我上面说的是STM32的M3,M0没有用过ST的。M0就从新唐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说的是STM32的M3,M0没有用过ST的。M0就从新唐开始吧

O(∩_∩)O哈哈~
M3我没用过,我用407一年多了。

网友C(2014-01-26):
楼主好运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