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335一些调试记录

楼主(2013-09-09):
周末期间在调试F28335芯片的SPI、MCBSPtoSPI、USART,三个接口,这是接的一个小活
调试每个接口之前首先看硬件连接情况,看硬件的目的有两点:
1、确定你要控制SPI、MCBSP、USART的哪组口?因为好几组I/O做SPI或MCBSP或USART,
2、因为这几个口都存在方向问题,先根据datasheet对一下是否存在板子画反的现象,
以上两步是必须要先做的,
调试前看看有没有例程,如果有例程,然后在例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会比较快一些,编译例程,当然有时会编译失败,出现什么fpu类型的错误,我编译失败的原因是,我一直在调定点的DSP,f28335是浮点的,所以还需要在编译器打补丁,这个可以在TI的官网上进行下载   ti_cgt_c2000_5.2.15_setup_win32.exe,设置如附件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32847980\QQ\WinTemp\RichOle\GGM1V]SYFZU6GIZX7[0[WS4.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32847980\QQ\WinTemp\RichOle\GGM1V]SYFZU6GIZX7[0[WS4.jpg,附件在google浏览器下暂时不能传,我一会在二楼添加吧
这样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下面是调试SPI接口的步骤,
1、SPI设置配置输出了波形,
2、根据需要用spi控制的芯片的datasheet查阅相关寄存器或命令
3、一般是挑选一个返回ID的寄存器,这样可以检查SPI控制结果,这算是盲调,如果结果对了,那就算基本完成,如果结果不对,那需要继续了
4、检查芯片的spi接口采样极性,有的是上升沿采样,有的是下降沿采样,有的是接收是上升沿,发送是下降沿等等,根据芯片不同有不同的要求,
5、按照芯片的极性配置好了,再运行程序,读ID,结果应该就会对了,如果再不对,那只有检查硬件抓波形分析了,还好我的成功了
下面是调试MCBSPtoSPI接口的步骤
1、配置输出波形,
2、有的芯片要求一次发好几个连续字节,所以要把SPI配置成http://wenku.baidu.com/view/ba7420ebaeaad1f346933fa9.html
3、借阅连接中的**就可完成连续发送多个字节
下面是调试usart接口步骤
1、串口一般比较好调,我就说一下我遇到的问题吧,我遇到的问题是接收中断不能在我PC发送一个字节数据时不能产生中断
2、原因是我接收fifo产生中断的字节我设置成8B,也就是PC每发送8个字节我才产生一次中断,只要修改成1B,则可以发送一个字节就产生一个中断
反正以上就是我调试过程,有点乱,全当记录用!

网友A(2013-11-05):
值得参考

网友B(2015-03-13):
不错,讲的很详细,呵呵

网友C(2015-05-22):
CCS3.3太老了,建议换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