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调试问题

楼主(2013-09-09):
使用ULINK2调试时,第一次下载时还可以用,然后就出现:cannot enter debug mode以及cannot access memory,有人说是JTAG被禁止,要用ISP擦除,我这没有ISP接口,有人说是KEIL配置问题,配置有问题第一次能烧进去吗

楼主:
而且,JTAG被禁止,第一次能烧进去吗

楼主:
上配置图

网友A:
估计是你第一次下载成功了,程序运行后mcu就当机了。

楼主:
主程序:
int c_entry(void)
{
        /* <<add code here >> */
        while(1);
        return 1;
}

/* Support required entry point for other toolchain */
int main (void)
{
        return c_entry();
}
没跑什么东西,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系统初始化,可能是那个的原因吗

网友B:
复位,或电源不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或电源不稳定吧

请问烧录、调试和复位的关系?

楼主:
有人说:It might be that your program contains incorrect I/O pin settings which block the JTAG debug connection, or incorrect PLL settings.
住函数什么都没做应该没有配置IO,PLL设置待会上程序

楼主:
芯片是LPC1768

楼主:
板子上接了32.768K和8.192M,第一次烧录时是选了RTC作为时钟源,而不是主振荡器,会有问题吗

网友C(2014-02-26):
这是老帖来了,不过我解决的办法是把调试器的1.2接口直接短路 下载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问题不同原因不,希望能帮助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