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有一块AT91EB55 开发板用什么开发软件

楼主(2013-09-09):
(无正文)

网友A:
ATMEL,ARM7,KEIL MDK,JLINK,RTOS

网友B:
这是一块ARM板子,新手不建议用。一个原因是ARM难度较大,软件就能累到死。还有一个原因,ATMEL的ARM比较贵,国内用的相对少,交流也困难。

网友C:
应该是arm7的,at 的arm还是不错的,可以参照55800。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D:
你之前用过什么单片机?有没有51的基础?你的问题说的太笼统了,要学习嵌入式系统的话也需要从底层做起才能搞起顶层的嵌入式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