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中,要不要学习PIC。可否介绍一个全系列的下载器。

楼主(2013-09-09):
1,有没有简单的支持PIC16系列的仿真器或下载器?价格?
2,14PIN的PIC16系列的能否用C编程?
谢谢。

楼主:
STM8,LPC11XX都没有14PIN的芯片。
51的也没发现。STC都是有16PIN的。
做个小玩意。14PIN的芯片足以。

网友A:
PICKIT3或者PICICD3基本都能支持。

所有的PIC都可以用C编程,但特别低端的芯片,用C的代码效率不高。

楼主:
回复这么快?
谢谢叶工。

网友A:
PIC当年推出8PIN的时候,其他MCU厂家多数还在在20PIN以上的队伍里面厮杀。

PIC的PIN脚有6PIN,8PIN,14PIN,16PIN,18PIN,20PIN......等等各种规格。

例如PIC16F1823,16F505,PIC16F1705,PIC16F688,PIC24F08KL200等共计25种规格的14PIN产品,足够你选择了吧?

可在以下页面选型:http://www.microchip.com/maps/microcontroller.aspx

楼主:
结贴是不是有帖子回复数量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是不是有帖子回复数量限制?

没有。

结贴时打分必须和悬赏分完全一致,否则不能结贴。

楼主:
发完贴,看不到结贴的选项。
过段时间才能看到。
是时间上的限制吗?

对的,第二天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完贴,看不到结贴的选项。
过段时间才能看到。
是时间上的限制吗?

可能把,这个没注意

网友B:
用过PIC10F202的6个脚,真的很小。

网友C:
提醒注意,有些8位资源小的MCU不支持在线调试,如果是刚使用PIC,建议使用能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