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话信号

楼主(2013-09-09):
诸位知道电话信号是怎么样的吗,我用示波器测到 50Hz 的正弦波,两根都一样,只是电压不同。还有,电话两根线一正一负,正的是进来的电话信号?负的是这边讲的出去的电话信号?

网友A:
叠加在直流信号上的话音信号,你测到的50Hz信号是因为你的测试方法可能有问题。

网友B:
说得对,楼主不会测试而已。

网友C:
LZ是一个电话机盲。
2根线,是信号回路必须的,不分进和出的。

网友D:
电话信号的频率范围是350~3400Hz,50Hz的信号是电网窜进来的.观察电话信号需要一个适当的带通滤波器.而且只有在双方通话时才有波形.

网友E:
应该是串扰感应的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加在直流信号上的话音信号,你测到的50Hz信号是因为你的测试方法可能有问题。 ...

那应该怎么测,参考地要怎么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一个电话机盲。
2根线,是信号回路必须的,不分进和出的。

那信号是怎么走的,两根线上面不分方向吗,有没这方面的介绍资料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信号是怎么走的,两根线上面不分方向吗,有没这方面的介绍资料啊,谢谢 ...

交流本来就不分方向,直流部分,电话机进去以后有全桥整流的。建议楼主网上随便找个电话的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本来就不分方向,直流部分,电话机进去以后有全桥整流的。建议楼主网上随便找个电话的图纸看下就知道 ...

图纸一大块模电,线连得又乱,看不来:Q,你说电话信号不分方向,是不是双方的语音信号都是从正极那根线上面走,负的那根底线是稳定的吗,没信号经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一大块模电,线连得又乱,看不来,你说电话信号不分方向,是不是双方的语音信号都是从正极那根线上 ...

因为是交流信号,所以没有去深究过到底是那根线做参考来调制的。你想知道情况,再乱还不是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交流信号,所以没有去深究过到底是那根线做参考来调制的。你想知道情况,再乱还不是得看。 ...

我现在要提取双方语音信号做数字处理,现在越看越乱,没了头绪,你能给指个方向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提取双方语音信号做数字处理,现在越看越乱,没了头绪,你能给指个方向吗,谢谢! ...

搜“电话录音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信号是怎么走的,两根线上面不分方向吗,有没这方面的介绍资料啊,谢谢 ...

呵呵,有些基础知识靠自己平时钻研的。
你还是找一些电话机原理之类的书籍看看。
你这方面的基础太差,一时半会怎么说得清楚呢。

网友F:
电话线先接个整流桥规定方向,再接个光耦,将虚地转为实地。就可以测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些基础知识靠自己平时钻研的。
你还是找一些电话机原理之类的书籍看看。
你这方面的基础太差,一 ...

老师给的项目有点急,慢慢看时间不够,哎~~~

网友B:
水平不够时间又急,也不想花时间精力去搞清楚。那就多花点钱买个无源的电话会议耦合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不够时间又急,也不想花时间精力去搞清楚。那就多花点钱买个无源的电话会议耦合器搞定! ...

买肯定不行,我还是好好学习吧,哎

网友G:
电流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些基础知识靠自己平时钻研的。
你还是找一些电话机原理之类的书籍看看。
你这方面的基础太差,一 ...

请问电话的模拟地跟芯片的数字地要怎么处理啊,谢谢

网友C:
一般是单点相连,在合适的位置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单点相连,在合适的位置相连。

需不需要加磁珠之类的做隔离呢

网友C:
布线合理,不需要在GND上串联磁珠。
还不如串在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线合理,不需要在GND上串联磁珠。
还不如串在电源上。

看来又有该学习的地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