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多接口的实现思路,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楼主(2013-09-09):
仪表的多接口的实现思路,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现在仪表要求的接口越来越多,以太网、USB、232、485、CAN、GPIB等等。

这么多接口 怎么用低成本、快速的实现?

网友A:
用PSOC,可以同时实现USB, 232/485,GPIB,CAN。
PSOC上实现GPIB我有方案,可以卖给你换几个馒头渡过难关...
USB方便,(如果有多个设备连起来,也未必方便,要装一个HUB,这个HUB也未必有合适的工业机箱插槽).
232比较慢.
485和232也没什么差别,但各种设备对协议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连起来也未必容易.
CAN总线速度也可以.
GPIB接口最稳定,最可靠,但也比较贵.
涉及安全的设备,最好用GPIB,这是没什么好说的.医院,电梯等通信都是用GPIB的.

网友B:
直接用一个高速 cpu实现所有接口,我就是这样做的。(包括 GPIB, USB, LAN, 232)

网友C:
选择一个有网口+USB的ARM7就可以实现了,也不贵。
不知楼上的价格到底要控制在多少才算合适。

网友D(2014-05-30):
现在的ARM很多带这些接口的,GPIB除外;
增加点硬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