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不可忽略的参数

楼主(2013-09-09):
自恢复保险丝(PPTC)作为一种新型的电流保护元器件,在电子行业、通讯设备、汽车电子、电机保护、玩具等行业中,已经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

在PPTC的技术指标中,有一项技术指标是Vmaxi,Vmaxi表示:WH保护器在阻断状态下所承受的最大电压。也就是说:WH-PPTC串联的电路中,当电路的电流出现异常的状态下,WH-PPTC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由低电阻跃变为高电阻,从而阻止异常大电流的流过,保护后续电路不受大电流的破坏,这时电路的电压几乎全部加在WH-PPTC上。如果这时加在WH-PPTC上的电压超过Vmaxi,很容易造成WH-PPTC的损坏,出现永久性的破坏,使WH-PPTC出现不能恢复的现象。

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忽视Vmaxi技术要求的问题。

例如:某一工程师在选用WH-PPTC(万和自恢复保险丝)时,电路的使用电压为12V,选用的WH-PPTC为16V系列,在验证WH-PPTC的作用和功能而进行实验时,外接一台稳压、稳流电源,为了得到WH-PPTC启动保护的最小电流,在负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慢慢调节电源的输出电压,使负载电流增加,当电流达到WH-PPTC启动保护的最小电流时,WH-PPTC进入保护状态,但是同时WH-PPTC出现烧毁的现象,此时稳压电源的电压输出已经达到37V。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
1、型号选择是正确的;
2、实验方法不正确;
3、忽视了Vmaxi;
   分析原因:在实验过程中,忽视了Vmaxi的技术要求,造成外加电压远远大于Vmaxi,使WH-PPTC出现烧毁的现象。这是由于该工程师是采用负载电阻保持不变,用提高电源电压的方法,来改变负载的电流。

正确的方法:电源的电压设置为12V,将WH-PPTC串联在电路中,改变电路的负载大小,使负载电流发生变化。当电流达到WH-PPTC启动保护的最小电流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WH-PPTC的电阻将由低阻跃变为高阻,使负载电流减小到10mA左右,阻止大电流的流过。

  使用稳压、稳流电源验正WH-PPTC功能的方法:
1、 将稳压、稳流电源的输出电压设置到所需的电压;
2、 将稳压、稳流电源的正、负输出线短接;
3、 调节电流输出旋钮,使输出电流达到所需的电流值;
4、 将WH-PPTC的两引脚分别直接连接在稳压、稳流电源输出线的正、负端;
5、 开启稳压、稳流电源,当电源的输出从稳流状态跳变到稳压状态后,WH-PPTC已经进入保护状态,整个实验结束。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只要端正态度就行

网友B:
**学习了,有需要联系

网友C(2014-03-15):
静下心学习,必成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