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做一款低成本设备,核心是时钟功能,类似定时器的东西。

RTC,偏差一年不超过5分钟。

1、目前选择的是HT1381,这个稳定性还可以吧?

2、后来注意到这片子没有电池引脚,下面这个图能实现电源的无缝切换吗?

网友A:
要想确保不掉链子,可在Vcc端再并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确保不掉链子,可在Vcc端再并只大电容

好建议。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想确保不掉链子,可在Vcc端再并只大电容

目的何在?续流?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的何在?续流?滤波?

让大电容里的电能来填补切换舜间的空隙

网友C:
精度是否满足需要得看时钟源而非时钟芯片本身,普通的32.768KHz晶体可是无法满足的,需要使用那种带集成式温度补偿的高精度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是否满足需要得看时钟源而非时钟芯片本身,普通的32.768KHz晶体可是无法满足的,需要使用那种带集成式 ...

看到群里一位老大的回复:

更换晶体厂家为日本KDS(原来是南京的一家国产晶体厂家),型号为32.768KHZ,10PPM,12.5PF负载电容,2*6体积,选择这个也是因为这是他们价格最好的一个型号,原来选择的国产5PPM的经过测试,实际为20PPM的,在此鄙视一下国产厂家的作假行为。
(2)将晶体下部的GND铜皮挖掉,如图附件。
(3)加强焊接控制,避免过热焊接
(4)原通孔状晶体引脚改为采用SMD方式,在生产时,如果采用通孔状,工人在焊接后卧倒晶体时,容易导致晶体引脚和晶体壳体相碰的现象,这也是一个较高的故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的何在?续流?滤波?

  当VCC断电的时候,让电容充当VCC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群里一位老大的回复:

更换晶体厂家为日本KDS(原来是南京的一家国产晶体厂家),型号为32.768KHZ, ...

10ppm的精度也未必能满足,考虑极端条件计算一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