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家庭的监控机器人应该要具备以下特征

楼主(2013-09-09):
未来家庭的监控机器人应该要具备以下特征:
1.     拟人化设计,具有可爱的操作接口让人很容易从远 端监控.
2.     监控机器人可以储存所看到的影像,并通过远程传给家庭主人.
3.     监控机器人本身要有基本的感知能力,例如火警,地震,房子遭入侵的警报,消防预警等等.
4.     监控机器人要有行动能力,可在不同房间或楼层走动.
5.     单价要低.不能比计算机还贵.
6.     低阶的机器人只需上述的功能,高阶的机器人则需具备感知分析能力,必需要能分析不同影像数据的变化.
有想法欢迎讨论!

网友A:
一切都是浮云,尤其是第5条:单价要低.不能比计算机还贵

网友B:
真正高阶的机器人,应该具备语言理解能力,图像识别能力,情感表达与理解能力,若具备自我复制能力,那人类就可以消失了.

网友C:
应该具有辨别是非,和学习的能力!

网友D:
  逆变电源可分为有源与无源逆变电源两种类型,但是单从字面中了解有源电源与无源电源。未免会显得有些困难,在这里为了让更多对电子原器件的了解。在接下来的文献中,将会着重说明有源电源与无源电源的差别与与用处。
  市电变频电源,对于我们来讲都会有定的理解了。但对于无源逆变电源的探知情况目前还处于空白处,有源电源根电线端有无法源;便用断定何种为有有源或无源端了。如在正常使用工作的情况下,逆变器需要直接并入电源的电源,我们称之为有源逆变电源;不以电瓶、电池为导向的逆变电源。输出端口有电源电压波动的,向外输出的电源能量,由于电波输出端波型波动的影响,逆变器可根据电压的大小值自动断源。不需要以按从工的方式时行强制关闭电源。便是有源逆变器!
  无源逆变电源则是需要直接输入电源使用的电流,是参与使用电源当中,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差别之处,那就是在于无源逆变器设备不需要并入市电,就能使用的逆变电源。看到这里,您如果对逆变电源的有源与无源还不知该如何区分的话;就把上面的部分多看几次,相信你够做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