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转0-3.3电路设计求指导

楼主(2013-09-09):
需要做一个4-20mA转0-3.3V的转换电路,要求线性度较良好。不知道什么电路合适,求推荐。谢谢各位师兄啊。

网友A:
165欧姆电阻一只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5欧姆电阻一只即可。

神回复……收藏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神回复……收藏之

这破玩意在国际品牌的PLC上面太常见了,0~10V还是4~20mA就差一只500欧电阻,没有就是电压,跳线接上电阻就是4~20mA。

网友C:
并个采样电阻,分压 送运放 钳位给AD

网友D:
供你参考。很多控制器接受来自各种检测仪表的0~20mA4~20mA电流,电路将此电流转换成电压后再送ADC转换成数字信号,如图4~20mA电流流过采样100Ω电阻R1,在R1上会产生0.4~2V的电压差。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则流过R3R5的电流相等,流过R2R4的电流相等。
故: (V2-Vy)/R3 = Vy/R5 ……a
(V1-Vx)/R2 = (Vx-Vout)/R4 ……b

由虚短知: Vx = Vy ……c 电流从0~20mA变化,则V1 = V2 + (0.4~2) ……d cd式代入b式得(V2 + (0.4~2)-Vy)/R2 = (Vy-Vout)/R4 ……e
如果R3=R2R4=R5,则由e-aVout = -(0.4~2)R4/R2 ……f
图中R4/R2=22k/10k=2.2,则fVout = -(0.88~4.4)V
即是说,将4~20mA电流转换成了-0.88 ~ -4.4V电压,此电压可以送ADC去处理。

网友E:
4-20mA 转 0-3.3V
4 ma 为 0 V !

网友F:
想到以前毕业前实习的那家公司,就是做这个的; 就只有一片LM393外围电路,800多一块;

网友G:
貌似393不能的吧,那是比较器

网友H:
最简单就用一个电阻
考虑阻抗匹配可加运放
再牛X一点可加线性光耦
对精度的要求大于价格可改为磁耦隔离
实在搞不定也可以直接购买模块(印象中20元左右一路)

网友I:
模拟版块有很多类似的讨论,你自己站内搜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