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4-20mA转0-3.3V的转换电路求指导

楼主(2013-09-09):
(无正文)

楼主:
真接用250欧精密电阻先转换成1-5V可以吗,怎样用运放变换成0-3.3V输出。

网友A:
RCV420 (ACTIVE) 4mA 至 20mA 精密电流环路接收器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版主推荐的不错  谢谢版主  感觉不错   顶一个

网友C:
还是版主强悍   顶版主一个

网友D:
有空好好看看   楼上推荐的那个芯片资料    需要好好看看   先谢谢了

网友E:
需要试一试这个芯片   不知道怎么用啊    楼主   最近TI的那款芯片  不是一直在推荐吗   可以看看

网友F:
这个直接用精密电阻的分压就可以得到的啊

网友F:
万一不好的话才整上电压跟随器的就OK啦

网友C:
如果想简单   那就采用两个分压电阻   直接分压   之后通过单片机ADC采样端口实现   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C:
如果想精确采样   那就需要使用运放实现   之后通过一个跟随器将信号稳定一下   在送到响应的单片机端口   不过那样的话    电路就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