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PC817,自制高效光电耦合器

楼主(2013-09-09):
今天玩电源,又烧了一个光耦,虽说这玩意不贵,可是经常这样烧,咱还是烧不起,于是就萌生了自己做光耦的想法,看光耦结构,内部很简单,就一个LED和一个光敏三极管,光敏三极管我是没有,光敏电阻却有很多,LED也有一包1K只,这些东西放着也没用,何不用来制作光耦,学习的过程中也能节省一些元件开支。说干就干,光敏电阻我在暗光处移到强光处,阻值从数百K欧变化到数百欧,动态特性很好,符合光电三极管在光耦中的特性,这样,将光敏电阻和LED头对头放在一起,用黑色胶带缠绕起来,一个光耦就算封装好了。这个自制的光耦,很多参数可以胜过市售的成品光耦,在光敏电阻的输出端加一只小功率三极管,驱动能力就可大大增强,集电极电流数百ma也没问题,而PC817的集电极电流只有50ma,PC817高压隔离5000V,这个自制的隔离几万V也没问题,包括反向电压等,都比817要强,以后就不再买光耦了,全部自制。

网友:
孺子可教!!!!!

网友A:
看看效果图,
会不会被别人说 上不了台面啊,看着太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效果图,
会不会被别人说 上不了台面啊,看着太山寨?

下面这个就是效果图,已经用在我的电源上面了,发白光的就相当于光耦内部的LED,白光上方两只引脚的就是光敏电阻。我这不用上台面,是自己用的

网友B:
加分鼓励。
性能参数就不要吹不着边际的牛B了。。。

网友B:
小伙子,二姨家的电源版就靠你了
@yyt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二姨家的电源版就靠你了
@yytda

你这样说我就有点受宠若惊了,现在我连入门都没有达到,等于是什么东西都不懂。

网友C:
以后的10000伏隔离  就靠楼主的方法了

网友D(点评):
真要高隔离电压,就用光纤连接LED与光敏管,光纤长度可以根据需要。LED与光敏管的安装位置可以按需要安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后的10000伏隔离  就靠楼主的方法了

不是有光纤么~~~

网友C: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F:
PC817其实挡不住5000V啊

网友G:
这精神要提倡!

网友H:
没东西挡一下,容易侧漏吧?:lol

网友I:
自制的隔离几万V也没问题

网友J:
响应时间?

网友K:
一只飞蛾路过,遮断光路,反馈骤减,输出电压飙升,啪,板子冒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东西挡一下,容易侧漏吧?

这个可以用苏菲。。。

网友L:
佩服~~~不过这个抗干扰很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佩服~~~不过这个抗干扰很是问题,,,

抗干扰很不是问题,主贴说了,用黑色胶带缠绕起来,LS也说了,用苏菲防侧漏

网友F:
锯一段50mm长的PVC管,2端用黑胶封住。

网友M:
可靠性需要长久的实验  不知道这个行不

网友N:
挺好,精神可嘉

网友O:
响应时间光敏电阻和光耦不是一个量级的

网友P:
强烈支持,可以购买材料自个封装的了,不过成品光耦也有很多台产和国产的可选
怎么会总烧光耦呢?从未遇到过,说说烧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牛头不对马嘴

没见过世面~~~

网友Q:
楼上好多都很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世面~~~

胡来一刀

网友R:
自娱一下可以!

网友S:
1万伏可击穿1cm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强烈支持,可以购买材料自个封装的了,不过成品光耦也有很多台产和国产的可选
怎么会总烧光耦呢?从未遇到 ...

我这个烧光耦的原因是,光耦里面的光敏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过大,导致光耦三脚和四脚之间击穿短路

网友T:
板子总是那么威武。

网友U:
玩过火花机的就知道了,潮湿天气满地闪电;P几万V,肯定有亮点

网友V:
一般的应用还是没有问题的,哈哈,只不过,这技术隔着老外的差N远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烧光耦的原因是,光耦里面的光敏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过大,导致光耦三脚和四脚之间击穿短路 ...

哦,有问题可以解决的,不必要大费周章的彻底颠覆,比如,光耦输出外接一个能承受负载电流的三极管即可

网友W:
;P牛人辈出。。。别说几万伏了 一万都会拉弧~~~

网友X:
磁耦更好, 还能双向双工传输信息

网友Y:
线性度呢?CTR值呢?干扰呢?响应速度呢?

网友Z:
玩玩可以,但是不能作为商品,不然出人命就麻烦了。

网友AA:
哈哈,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AB:
我倒想知道你的板子上面的布线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倒想知道你的板子上面的布线怎么弄的

用敷铜板,用记号笔画好线路,放三氯化铁腐蚀,就成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用敷铜板,用记号笔画好线路,放三氯化铁腐蚀,就成了

哦,谢啦!哈哈

网友AC:
响应速度测一下吧

网友AD:
光耦厂家要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