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看看我的操作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3-09-09):
我买了几片atmega64a-au的芯片和DIP转接板,焊好后,将对应的管脚和ISP下载器的对应管脚用 排线 连接起来,PDO和PDI我看过了,没有连错,电源AVCC和VCC我也都通过USB大约是5V进行供电了,AREF也供电了,GND全部连接,但是使用AVR fighter这样提示(见下图),我这个下载器可以正常少些atmega48,我测试过了,但是atmega64a-au怎么都不能正常烧写,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错误信息看: USPASP 的编程设备没有接上去嘛

网友B:
楼主这个烧录器挺拉风的啊:lol

我用的jtagice mkii还真是麻烦,一定要开ide,不知道有没有单独的软件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信息看: USPASP 的编程设备没有接上去嘛

我都连接了,在单片机的电源引脚可以检测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烧录器挺拉风的啊

我用的jtagice mkii还真是麻烦,一定要开ide,不知道有没有单独的软件可以用 ...

一般新买的AVR单片机芯片要怎么处理才能进行编程?我连接好电源和地,还有复位但是,无论是ice还是ISP都提示没有连接设备,我也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新买的AVR单片机芯片要怎么处理才能进行编程?我连接好电源和地,还有复位但是,无论是ice还是ISP都 ...

usb的驱动装了没有啊

网友C:
你下载器的问题   仔细查找下载器有没有连接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烧录器挺拉风的啊

我用的jtagice mkii还真是麻烦,一定要开ide,不知道有没有单独的软件可以用 ...

AVR有好几种独立的下载器咯   这只是其中一个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VR有好几种独立的下载器咯   这只是其中一个咯

木有money啊,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器的问题   仔细查找下载器有没有连接好

就是我这种验证方式您觉得可以么?把单片机先焊到转接板上,然后再用排线把电源管脚和地管脚分别接好,然后,将单片机对应的下载管脚和下载器对应的管脚连接起来。

应该连接好了啊,PDI接下载器的MOSI、PDO接MISO、VCC接VCC、GND接GND、RSTRST、SCK接单片机的SCK管脚,而且我还测试了接完下载器以后,单片机的电源管脚和地的电平是没问题的,但是下载器就提示找不到设备…………

您觉得会不会是芯片坏掉了,虽然我是新买的,但是我焊接的时候发现,芯片挺烫的,我担心焊接不规范,烙铁在转接板上停留时间太长导致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的驱动装了没有啊

安装了,下载Atmega48的都没问题,就是atmega64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这种验证方式您觉得可以么?把单片机先焊到转接板上,然后再用排线把电源管脚和地管脚分别接好,然 ...

不可靠  你焊接完后有没有验证有无短路和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靠  你焊接完后有没有验证有无短路和断路?

验证了,没问题的,需要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靠  你焊接完后有没有验证有无短路和断路?

现在是这种情况:我又买了个atmega48的芯片,焊上后按照同样的办法,发现还是不行,现在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靠  你焊接完后有没有验证有无短路和断路?

新买的AVR芯片焊好了,到底要不要配置才能下载程序?快给我郁闷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验证了,没问题的,需要晶振吗?

不需要  用内置晶振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种情况:我又买了个atmega48的芯片,焊上后按照同样的办法,发现还是不行,现在是这个结果 ...

你找一下比较新的下载软件或者用智峰的下载软件试试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买的AVR芯片焊好了,到底要不要配置才能下载程序?快给我郁闷死了

不用配置的  可以直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配置的  可以直接下载的

会不会是锁死了呢?我看网上有这种说法,这单片机可是新的啊,AVR好复杂啊,不想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锁死了呢?我看网上有这种说法,这单片机可是新的啊,AVR好复杂啊,不想用了 ...

不会   现在的情况是你的下载器链接不正常  和芯片没关系   建议你换个下载器再试一下   或者直接用并口下载器试一下   看你用的软件   估计你的下载器也是一个便宜货   不一定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