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交流恒流电路

楼主(2013-09-09):
设计简单的交流恒流电路或者能把交流恒压源变成恒流源,跪求,拜托各位大神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啊

网友B:
恒流源——具有强烈的电流负反馈

楼主:
我按这个图仿真正确 但是实务连接总是不对,输入电压一接上电路就变小还升不上去,芯片电源加上电路就有直流分量 还不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B:
1、芯片的驱动能力。2、芯片的输出电压范围。3、失调电压的影响。

网友C:
镜像电流源

网友D:
大环路是正负蚀,做一些相位校正,反相端与输出端加一个小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