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高频发射与接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09):
你是指的收发模块共用一个电源么?

建议:

1.收发共一个电源测试
2.把发送换到另一个电源上,接收不动,再测试
3.把楼主认为“不正确”的接收波形描述出来或者发图上来看看
4.收都不对,楼主怎么判断“发射正常”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的收发模块共用一个电源么?

建议:

问题已经解决,在发射和接收板上都焊上 天线 ,不过距离只有6米左右 ,不知道会不会跟5v(纹波) 供电 有没有关系?

网友B:
1、波特率,尤其是接收模块的波特率,要认真仔细的看参数,最好是借助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测试下。
2、天线10CM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发射和接收板上都焊上 天线 ,不过距离只有6米左右 ,不知道会不会跟5v(纹波) 供电 有 ...

接收对纹波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