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电脑在U盘中是如何创建文件的

楼主(2013-09-09):
大家好,请教大家个问题,我自己做了个U盘,读取没有问题,但是电脑在里面创建或复制文件时,我不知道如何处理,不知道电脑会发送什么命令和内容。
请问怎么处理?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参考下?
谢谢

楼主:
补充下:电脑在U盘上创建文件时发送内容的格式是什么?例如:哪些字节代表文件名,哪些问内容等

网友A:
电脑只会发read/write命令,文件系统是由软件处理的,也可以不用文件系统。
U盘可以格式化为fat/ex-fat/ntfs/ext-*各种文件系统。

楼主:
谢谢aozima的回答。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举个例子,电脑在U盘上创建一个123.txt,我单片机那边如何知道电脑创建的是这个名字呢?电脑发来write指令,我如何知道write中的数据的具体含义。

网友B:
你自己造U盘  多少钱一个?多少G的

楼主:
2M的,不是用来卖钱的,是工作需要。

网友C:
协议没认真看吧.

网友D:
没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是想把电脑上的东西传到U盘上?那直接插电脑上不就行了?
还是想电脑和单片机通信,把电脑上的文件发到单片机,再写进U盘?那你直接写个上位机软件,把文件通过USB传给单片机(DEVICE),再由单片机(HOST)控制写入U盘不就行了?

网友E:
看你U盘是什么格式的,FAT32orFAT16orFAT12,然后你看文件系统协议就可以了,一般这样的文件系统是文件名索引加偏移地址的,

楼主:
应该是飞鹰嵌入式说的这样,我先仔细看下协议。谢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飞鹰嵌入式说的这样,我先仔细看下协议。谢谢大家。

听你的问题应该是你自己用单片机开发的U盘吧,好好看看通信协议吧,电脑对U盘的操作都是按协议来的。

网友G:
好厉害,,啊自制U盘

楼主:
电脑对U盘的操作都是按什么协议来的?

网友H:
常用协议:
subclass: UFI, SCSI
protocol: BBB(BOT), UAS
自己按上面的关键字去 google。

网友I(2013-10-31):
在网上下一个DEMO看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只看该作者 回复 |返回版面
电脑只会发read/write命令,文件系统是由软件处理的,也可以不用文件系统。
U盘可以格式化为fat/ex-fat/ntfs/ext-*各种文件系统。

上面兄弟说的对
我是这样认为的:
U盘本身不知道文件。U盘只知道所操作的partition.U盘的驱动是不知道你写的是哪个文件。它只知道block.它只操作block。而建立在blocks 上的文件系统它不关心。上位机会用文件系统的驱动在磁盘上mount出来一个文件系统。在写一个文件的时候。其实是对上位机的文件系统驱动进行操作。而这个驱动最终会转换成block的操作然后通过SCSI的命令传给U盘。

网友K:
说白了U盘就是FLASH,再简单点就是 RAM,具体什么 文件,是文件系统的协议,就比如常用的FATFS。

因为 WINDOW 识别U盘读写文件用的 是FAT32, 你单片机程序 也用这相关的文件系统,比如FATFS32 或FAT 都是能识别到文件的

楼主(2014-01-23):
举个例子:计算机在U盘上创建个文件,U盘的文件系统直接将数据写到相应的地址就可以了,但是我想去解析计算机发来的是什么命令,创建的文件名是什么等等,请问这些从哪里可以看到。应该是一些具体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