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8功耗控制——论坛imx第一贴哈哈

楼主(2013-09-09):
有没有使用28做手持机的同学,功耗控制方面28这边的情况不是很好,lI电池只有8个小时,干电池更短。不知有没有同用28或者imx系列的来一起探讨一下啊

网友A:
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上资料称 "5号碱性电池容量约2000mAh 5号镍镉电池 900mAh, 镍氢 2000mAh。"
2号电池的容量起码一倍以上. 这样算 8 小时, 降低功耗应该大有**可做

网友B:
i.MX28本身功耗不高, 有没有具体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上资料称 "5号碱性电池容量约2000mAh 5号镍镉电池 900mAh, 镍氢 2000mAh。"
2号电池 ...

实际测试是因为带有gps设备,功耗现在控制在150ma左右,而且设备背光亮度也一般。干电池的话其实只有5个到6个小时。LI电池使用时也不是太好

网友A:
而且设备背光亮度也一般。  这可是个耗电大户, 可以考虑象手机一样, 触摸后背光才亮, 然后延时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设备背光亮度也一般。  这可是个耗电大户, 可以考虑象手机一样, 触摸后背光才亮, 然后延时关闭? ...

我们背光亮度以之前的三星2416为基准的 频率 背光芯片 占空比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设备背光亮度也一般。  这可是个耗电大户, 可以考虑象手机一样, 触摸后背光才亮, 然后延时关闭? ...

在关闭背光关闭gps状态,最小系统耗电是86ma 还是比较大的。而且 开机会有一个大的电路脉冲,干电池电压还很好2.4V时就已经无法扛过这个脉冲无法开机了

网友A:
开机会有一个大的电路脉冲, 那就用软启动技术, 大功率设备逐个延时启动. 这应该是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会有一个大的电路脉冲, 那就用软启动技术, 大功率设备逐个延时启动. 这应该是能解决的 ...

嗯 您分析的有道理 ,目前发现是在从480降频大400mhz时 cpu的核心电压从1.525调整到1.38V时产生的大电流,这个可以后期解决。只是最新系统跑起来不加载任何外设86ma这个值对比2416还有有些差距,手持机待机时间过短,不知您有没有做过28的设备,一般功耗能控制到多少呢

网友A:
我的项目基本不差电.
这样耗电, 除了降频, 可能就要换芯片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项目基本不差电.
这样耗电, 除了降频, 可能就要换芯片咯

嗯 选功耗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升压芯片表现并不是很好

网友B:
在关闭背光关闭gps状态下, 不应該有86mA耗电这么大, 如果沒有其他设备耗电, 可能是有地方漏电, 可以的話, 把schematic发过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关闭背光关闭gps状态下, 不应該有86mA耗电这么大, 如果沒有其他设备耗电, 可能是有地方漏电, 可以的話,  ...

那您那里有没有相关的数据 imx28的imx283最小系统(CPU clk在392MHZ以上)的最小功耗值时多少,我这个数据是在LI电池3.7V上测量得到的。您提到的漏电问题也许存在,不过LI电池供电时直接输入的,几乎没有外部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上资料称 "5号碱性电池容量约2000mAh 5号镍镉电池 900mAh, 镍氢 2000mAh。"
2号电池 ...

5号碱性电池容量其实在500mAH左右.....不知道你的2000mAH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您那里有没有相关的数据 imx28的imx283最小系统(CPU clk在392MHZ以上)的最小功耗值时多少,我这个数 ...

我現在沒有最小系统的功耗值, 但一定不用86mA. :)
你可以把schematic通过SR发給我, 然后給我們的硬件工程師看看.

发SR的link:
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servicerequest.create_SR.framework?tid=F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現在沒有最小系统的功耗值, 但一定不用86mA.
你可以把schematic通过SR发給我, 然后給我們的硬件工 ...

十分抱歉原理图公司不允许外发,烦请您能不能提供相关的参数以供我们驱动工程师进行目标调试。关于漏电,LI电池直连 几乎没有外围电路。我们主要是担心这颗芯片无论怎么修改驱动无法降低功耗,就像imx28在wince下不支持emmc4.4以上的协议和mfgtool不知道emmmc一样。28其实挺坑人的

网友D:
我找到一些资料給你參考:

1) Standby with DDR2 memory in Self-refresh

The typical power consumption measured is 7.9mA directly from the 3.7V Li-ion
battery = 29mW.  Note the power consumption will also depend on the CPU and
HBUS clock frequencies.  For this test, the CPU freq = 64MHz, HBUS freq = 64MHz,
and DDR2 in self-refresh mode.  This is the power consumed by the MX28 processor,
DDR2 memory, and digital supply of the WVGA display.  In this mode, the display
backlight is turned off.

2)Deep sleep

In deep sleep, the MX28 PMU will be turned off and the 3V, 1.8V (for DDR2, etc),
and core rails will be at 0V.  Battery power is still provided to the MX28 processor
to run the 32KHz RTC (real time clock) circuitry on the MX28.  In this mode, the
typical power consumption will be 13uA with a 3.7V Li-ion battery = 48u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一些资料給你參考:

1) Standby with DDR2 memory in Self-refresh

休眠上没有问题,休眠是的电流是2ma,但是这个功能我们很少用到,gps设备必须常开记录航迹。关键是最小系统的功耗上目前测试结果较大,外设的耗电还是在正常的范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休眠上没有问题,休眠是的电流是2ma,但是这个功能我们很少用到,gps设备必须常开记录航迹。关键是最小系 ...

我不知道您这个数据是从哪里得到的,我下载的官方手册没有你提供的这些数据 zzz `tU(~PSB4~PIZ]W@039~6.jpg

楼主:
多谢您的资料,希望继续指教
1.资料中显示 cpu clock360Mhz AHBclk120  EMICLK130时的功耗仅仅cpu内核就已经265.95mw,也就是3.7V供电时已经占用了71ma的电流。。这样在加上内存和其他供电的功耗,那这个值会非常大,图中的这个数据个人感觉有些偏高,也和实际值有差距,无论是开发板还是我们做的设备都明显要低于这个数值。
2.资料中只提到了时钟频率的影响,我们调试时发现,频率更改对功耗的影响不大,核心电压Vddd的变化可以对功耗产生较大影响,不知你提供表格中360Mhz主频下的电压是多少,是保持1.575不下降得到的吗??这个电压应该有一个和频率对应的调节曲线,当然肯定不是线性对应关系,我们调试中只能不断变化电压进行尝试,360MHz主频的最低电压应该在1.37附件,从1.575到1.37对功耗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知您那边是否关注过这个问题,降低核心电压的方式一有是否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gps必须常开, 就不能休眠, 只能在normal run mode的情況下一直跑了.
i.MX28不能休眠, 跑最小系统的 ...

兄台哪里去了,。,,目前待机出现了奇怪的问题,就是多次待机唤醒后出出现待机不成功,死在了改变内存的工作模式上,不是唤醒时,而是待机还未成功完成。
问题出在“OEMPowerOff()->SuspendMe ()->SuspendTheSystem ()"过程中的SuspendTheSystem ()函数中,下图圈住的代码处会使系统死掉,如果屏掉圈住的几行代码,系统反复待机测试不会出现问题。
兄台可否指点一二,跑的是wicne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台哪里去了,。,,目前待机出现了奇怪的问题,就是多次待机唤醒后出出现待机不成功,死在了改变内存的 ...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你要请教我们公司wince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去freescale官网上创建一个SR,链接地址为:
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servicerequest.create_SR.framework?tid=F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你要请教我们公司wince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去freescale官网上创建一个SR,链接地址为: ...

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欢迎继续关注~~

网友E(2015-12-02):
这个算结贴了?如何降低功耗呢?

网友E:
iMX28_Power_Calculator_REVA_2010_10_01.zip   这个文档怎么下载啊

网友E:
1) Standby with DDR2 memory in Self-refresh

The typical power consumption measured is 7.9mA directly from the 3.7V Li-ion
battery = 29mW.  Note the power consumption will also depend on the CPU and
HBUS clock frequencies.  For this test, the CPU freq = 64MHz, HBUS freq = 64MHz,
and DDR2 in self-refresh mode.  This is the power consumed by the MX28 processor,
DDR2 memory, and digital supply of the WVGA display.  In this mode, the display
backlight is turned off.

2)Deep sleep

In deep sleep, the MX28 PMU will be turned off and the 3V, 1.8V (for DDR2, etc),
and core rails will be at 0V.  Battery power is still provided to the MX28 processor
to run the 32KHz RTC (real time clock) circuitry on the MX28.  In this mode, the
typical power consumption will be 13uA with a 3.7V Li-ion battery = 48uW.

这些资料在哪里有,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F:
这个手持机主要用在哪些个领域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上资料称 "5号碱性电池容量约2000mAh 5号镍镉电池 900mAh, 镍氢 2000mAh。"
2号电池 ...

还得考虑电压,碱性电池的2000mAH和锂电池的2000mAH差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