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关于I2C外设设备接入问题

楼主(2013-09-09):
    目前在用CY7C68013A的片子做数据采集,传感器是I2C接口,目前已经知道了该模块在I2C上的地址,就是不清楚如何编写程序来控制I2C的启动和采集数据,如果只用EZUSB_WriteI2C(),写入指令的话EP1IN寄存器中却没有收到数据,哪位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请给指导一下,或是给些相关的实例程序也行,谢谢了。

楼主:
首先明确要连接设备的从地址,也就是说能够被MCU识别的地址,例如我是用的设备,其从地址为0xB8,也就是1011 100(从地址都为7位,预留一位读写标志位),但是当我输入从地址为0xB8时,无法接收到数据,于是,我试着尝试0xD1,却收到了一致的数据,却是乱码,后证实为EEPROM的地址,但是我的书里写的是eepROM的从地址为0xa2(1010 0010)与(1101 0001)对比发现了其中规律,原来在CY7C68013A中,后7位才是从地址,也就是说我的设备必须写成1101 1100(0xDC)才行,更改从地址后,确认成功,收到光强数据。但是让我不明白的是前面的1是为何?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A:
lz用的那个光感应器?正准备选一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那个光感应器?正准备选一款呢

BH1750FVI,很普通的一款,因为功能能满足就行: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