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移相控制全桥炸管子

楼主(2013-09-09):
输入交流220VAC,经过平波后再DCDC变换,控制芯片3875,开关频100KHZ,死区时间0.4us,输出电压150V,输出功率1500W,由于设计之初考虑不够周全,副边采用了全波整流,按照这个输出电压应该用桥式更加合适,但是现阶段这个整流方式一下子是改不过来,副边吸收环节确实不好处理,故采用了100欧姆/25W的大功率金属壳电阻和471吸收电容组合,副边电压振铃得到一定的抑制,电阻发热虽然比较厉害,但是通过硅胶将其贴在机壳上还可以接受。
     今天带满载的时候,我测试了原边H桥中点电压波形,该电压波形是非常理想的方波,可以说没有半点振铃现象(当时没有抓图,所以没法给大家参考,但是波形绝对是非常漂亮的方波),从这个推测满载下原边的ZVS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测试原边电流波形和滞后桥臂下管的电压波形可以更加直观看出,这步我确实偷懒了)。但是带载不到二十分钟,就听到了啪啪一声闷响,一看是滞后桥臂管子炸了,然后再看,输入保险丝也OVER了,控制板的隔离驱动部分也牺牲了,驱动信号PCB走线都弹起来了。应该是上下管直通了,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带载一段时间后才直通呢?而且在未炸之前,贴着原边4个功率管的散热器也不怎么太大的发热,但是一炸管之后,这个散热器热得厉害,脉冲变压器也热得厉害。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这种现象应该怎么样入手处理?

网友A:
再做台机器,继续带载测试 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如果说波形很糟糕,或者其它什么的,还在没有带满载前就进行优化处理,最怕这种没有什么征兆的就突然来一下。
请教一下:像这种高电压输出电流相对较小在场合,是不是用桥式整流会合理一些?

网友B:
木做过木有发言权。。。
但是,应该会有征兆,只是你木有发现。。。
有木有可能变压器饱和?

楼主:
变压器开了0.05mm 的气息的,这个是参考了前辈的经验,为了获得空载稳定和抑制寄生参数带来的原边电压振铃,并且也加了隔直电容,按照道理应该不是变压器饱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