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大家知道现在有哪些51单片机吗?

楼主(2013-09-09):
大家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哪些51单片机啊?大概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
楼主,你在本板块冒充用户发的几个广告贴,都被我删除了。
建议推广IC要走正路,少整忽悠,多做推广,不要给很多贬低国产IC的人以口实。

51的MCU,台湾的暂且不提,大陆的有下面几个,希望对你有所参考:
ChipsWinner
SiLan
SinOneChip
Sinowealth
STC

网友B:
呵呵,又从二楼这里知道了一家单片机公司ChipsWinner,感谢。以前一直选型合适的51单片机来替换NXP的LPC900系列(价格高,2两年前断货,差点害死人),曾经选择过芯唐的51,不过芯唐对于我们的产品从工艺和维护上来说都不方便,所以放弃了,后来选择了中颖,感觉还行,就是资源和封装都对口的芯片又不多,这次看看ChipsWinner的吧。多选择几家的,总归没有坏处,以后换型号或者出新产品都可以考虑备用。又看了会ChipsWinner的网站,资料都是英文的,NND,明明是国产的,却资料都是搞成英文的,最讨厌这样的厂家,没自信,挟洋自重,以为搞个英文就是有底气,牛B了。

网友C:
马总  ,你把我们给忘记了, 我们也是51单片机呢。。

网友D:
我们也是51单片机哦   赛元有人知道吗?  我可以提供详细的信息和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马总  ,你把我们给忘记了, 我们也是51单片机呢。。

兄弟,写那个列表的时候也是随手写的,忘记你家的了,已追加,Sorry

网友E:
朋友,如果你要害他就叫他去开一个51架构的MCU,如果你是恨他那么就叫他开一个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