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承受大电流的线性稳压电路

楼主(2013-09-09):
电源输出24V 40A,输出纹波主要为100HZ低频,其中VPP为80mV,有效值为22mV,现在想将有效值降低到10mV以下,想在输出端加一个线性稳压电路,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行不?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PS:假如说可行,那么这么线稳应该怎么样做呢?要承受这么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A:
分离器件做,功率器件多个并。

楼主:
一直没弄过线稳,楼上在朋友能否给一个方案框图,我好参考参考!谢谢

楼主:
因为时间实在太紧张了,被领导死压死压,这两个月可以号称史无前例的精神压力和生理压力

网友B:
功率太大了,最好用开关电源做

网友C:
做这样的电源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大电流和纹波之间的矛盾要靠实践经验来解决,这样的电源应该有个预稳压的电路,不然在调整管上的功耗会非常大。另外调整管还是用VMOS管它的二次击穿的比双极型三极管好的多,VMOS管可几个并联起来使用,也可不接均流电阻。放大部分的倍数可大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这样的电源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大电流和纹波之间的矛盾要靠实践经验来解决,这样的电源应该有个预稳压 ...

为什么在你的昵称下面看不到你的头像和资料?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太大了,最好用开关电源做

兄弟,我现在就是开关电源输出24V 40A,后面想加一级线稳,是这个意思,按照你的意思难道后面再来一级开关电源不成?

哈!…笑死人!…咯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这样的电源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大电流和纹波之间的矛盾要靠实践经验来解决,这样的电源应该有个预稳压 ...

请继续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在你的昵称下面看不到你的头像和资料?这是什么情况?

因为是匿名的

网友E:
分立LDO原理

网友A:
图,V6可改为运放。

网友F:
“电源输出24V 40A,输出纹波主要为100HZ低频,其中VPP为80mV,有效值为22mV,现在想将有效值降低到10mV以下”
开关电源输出的100Hz纹波,是开关电源输入端滤波不够兼之开关电源反馈量不足引起的。
若在开关电源输出端想办法,必然导致输出电压不足24V。如果在开关电源输出端采用无源滤波,还会导致开关电源负载稳定性下降。
应该在开关电源输入端想办法,减少输入端100Hz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输出24V 40A,输出纹波主要为100HZ低频,其中VPP为80mV,有效值为22mV,现在想将有效值降低到10mV以下”
...

开关电源DCDC前端带PFC的,PFC输出实测为18V的100HZ工频纹波。应该说这个纹波不算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V6可改为运放。

0.08欧姆母线取样电阻,这个损耗非常巨大喔

网友A:
RE 16:这是一个参考电路,在这个基础上改噻。

网友G:
大神英明!…
100HZ来自桥式全波整流,滤波电路器件或PCB走向、布局及工艺肯定有问题!…40A啦!…晕死了!…串上电感2-5H都不行了!

网友G:
出现问题、不去找结症所在?…想走捷径、反而画蛇添足!…哈哈!…我服了你们!……

楼主:
今天实测了一下满载下前端PFC 390V输出纹波,11V,100HZ。经过DCDC变换后,输出的纹波如图所示,测试纹波有效值我选择的“周期均方根”,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现问题、不去找结症所在?…想走捷径、反而画蛇添足!…哈哈!…我服了你们!…… ...

你好!请指点从何入手处理这个有效值问题?指标要求一定要10mV以下,太难做了。

网友G:
巳回复!…上贴巳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