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 Cache

楼主(2013-09-09):
请问下,有人能指导下,C6000下如何使用cache吗?谢谢!
硬件平台:6467
软件平台:dvsdk3.0

网友A:
帮忙顶  看看这儿有没有能帮到你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565337-1-1.html

网友B:
Cache 对于程序员是透明的. 就算是, Cache 有没有存在对于编程没有影响(当然运行速度是明显有区别的).
Cache 一般有使能/禁止的寄存器控制(当然高级的还有Write Back选项).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现在就是要做速度上的优化,cache的使用是算法直接调用CSL库使能之后,其他的不用设置,就能直接使用,还是说,需要把要用的变量手动放到cache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