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信号捕捉函数alarm()和pause()

楼主(2013-09-09):
alarm()也称为闹钟函数,它可以在进程中设置一个定时器,当定时器指定的时间到时,它就向进程发送SIGALARM信号。要注意的是,一个进程只能有一个闹钟时间,如果在调用alarm()之前已设置过闹钟时间,则任何以前的闹钟时间都被新值所代替。
    pause()函数用于将调用进程挂起直至捕捉到信号为止。这个函数很常用,通常可以用于判断信号是否已到。
    表1列出了alarm()函数的语法要点。
表1 alarm()函数语法要点
所需头文件
#include <unistd.h>
函数原型
unsigned int alarm(unsigned int seconds)
函数传入值
seconds:指定秒数,系统经过seconds秒后向该进程发送SIGALRM信号
函数返回值
成功:如果调用此alarm()前进程中已经设置了闹钟时间,则返回上一个闹钟时间的剩余时间,否则返回0
出错:-1
    表2列出了pause()函数的语法要点。
表2 pause()函数语法要点
所需头文件
#include <unistd.h>
函数原型
int pause(void)
函数返回值
-1,并且把error值设为EINTR
    以下实例实际上已完成了一个简单的sleep()函数的功能,由于SIGALARM默认的系统动作为终止该进程,因此程序在打印信息前就会被结束了,代码如下:
    /* alarm_pause.c */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 调用alarm定时器函数 */
        int ret = alarm(5);
        pause();
        printf("I have been waken up.\n",ret); /* 此语句不会被执行 */
    }
    $./alarm_pause
    Alarm clock
    抵制广告,人人有责!

网友A(2014-04-30):
你就不能改变信号处理的方式,非得杀死?写出来也让我复习一下吗。很久没看了。都快生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