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关于激光测距中飞行时间的确定

楼主(2013-09-09):
电路请见附件。U1-7为LD控制脉冲,频率可变;H-12接单片机,为时间测量单元;通过示波器发现Q1的B和E为27M脉冲,来控制Q1的通断。运放的两极输出分别接单片机的AD口。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确定激光的飞行时间,肯定和Q1相关,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的。请高手解答~
我的QQ:329234881,有兴趣的可以交流下。
最近搞这个高的头大。

网友A:
还没有玩过,帮顶!

网友B(2013-12-15):
帮你顶下,所能解决,解决了 ,我也来学下

网友C(2014-01-29):
没有用过,我一直对激光测距的控制很奇怪,搞不清楚是怎么计数的,光速是3*10

网友C:
没有用过,我一直对激光测距的控制很奇怪,搞不清楚是怎么计数的,光速是3*10^8m/s,要是想测量10米的距离就要有20米的光程,就需要很短的时间呀,100ns左右,这是怎么做到的,普通的单片机做不到吧

网友D:
激光测距原理分为两种:脉冲测距 和 相位测距
前者 计算 脉冲飞行时间,达到测距的目的。普通单片机当然处理不了,一般需要有专门的电路做时间计时;至于原理,也分很多种,什么时间放大等,有用FPGA做的,也有专门的芯片。
后者 提取 发射与回波的相位差,达到测距目的。基本原理百度 相位测距即可。
一般,通过测距机精度和测程就能大致判断其类型。脉冲测距远,精度低;后者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