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一个spi控制还是使用两个spi好?

楼主(2013-09-09):
现在有个项目要用到两个无线模块,采用一个spi控制还是使用两个spi好?
考虑到时从can总线下来数据同时通过无线发送,然后无线接收到的数据通过can总线返回到主机。

网友A:
如果有两个就用两个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可以避免端口的共享冲突, 提高软件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可以避免端口的共享冲突, 提高软件效率.

这样就会存在一个先发送一个后发送, 对吧?

网友C:
硬件的spi,那点时间差可以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