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的是4.7a的,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3-09-09):
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下啊?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我装的是4.7a的

网友A:
你是用库写的?是不是没有宏定义器件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库写的?是不是没有宏定义器件类型。

非常感谢哥们第一个回贴,我再仔细看看,新手见笑了。

网友B:
楼主的ID不是新手了吧。

网友C:
LZ很谦虚

网友D:
202753

明白了吧?哈哈

网友E:
你没有定义

可以根据flash大小定义不同的

楼主:
意思是把第70行的/去了就可以了吧?明白,太感谢朋友们了,结贴了,祝大家中秋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