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寻找头文件

楼主(2013-09-09):
寻找头文件:16F690.H,18F14K22.H,18F43K20.H

网友A:
不已经回答你了吗?

文件在PICC的安装目录下面。

网友A:
例如:

我的PICC16 9.80是装在C盘的,那么H文件的路径一般就是: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0\include

网友A:
在这个文件夹下面有一个PIC.H文件,在该文件中找到如下内容:
----------------------------------------------------------------------------------------
#if defined(_16F631)        || defined(_16F677)        || defined(_16F685)        ||\
    defined(_16F687)        || defined(_16F689)        || defined(_16F690)
    #include        <pic16f685.h>
-----------------------------------------------------------------------------------------
这说明PIC16F690和631、677、685等通用一个头文件,这个头文件名称就是pic16f685.h,直接在该文件夹下再找pic16f685.h这个文件,打开它击可。

都是C语言基本内容。

网友B:
楼主用的应该是mcc18吧,头文件看起来那么熟悉

网友:
MCC18是PIC18的
690的应该是用PICC的

网友C(2015-10-15):
引用 网友A:
例如:

我的PICC16 9.80是装在C盘的,那么H文件的路径一般就是: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 ...

嗯,这个对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