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温度测量电路

楼主(2013-09-09):
这个 电路图上的地是不是要跟电源上的地接在一起,还是不接,直接留在那里?要接的话,所有的地是不是接在一起?求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我只看到一张图,楼主文字描述里的图是硬盘图,在你的C盘上,大家看不到。你贴的这张图,GND必须跟系统的GND连在一起。注意这个连接电缆是屏蔽电缆,注意接地点的位置要选好,不然全是干扰。

网友B:
是的,所有地要接一起

网友:
是  接在   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一张图,楼主文字描述里的图是硬盘图,在你的C盘上,大家看不到。你贴的这张图,GND必须跟系统的GN ...

哦,谢谢

网友C:
左边框框里的标号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嘛,只要共地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