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运行程序一直停留在“3ff7eb: 6F00 SB 0, UNC

楼主(2013-09-09):
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不加入ADC.c源文件,程序可以运行,相应结果也正常,比如EPWM正常发波,SCI可正常接收;添加ADC.c源文件后,运行程序无任何反应,停止后绿色光标始终停留在:
3ff7eb:   6F00        SB           0, UNC
3ff7ec:   FFFF        ITRAP1
3ff7ed:   FFFF        ITRAP1
3ff7ee:   FFFF        ITRAP1
3ff7ef:   FFFF        ITRAP1
3ff7f0:   FFFF        ITRAP1
3ff7f1:   FFFF        ITRAP1
3ff7f2:   FFFF        ITRAP1
3ff7f3:   FFFF        ITRAP1
3ff7f4:   FFFF        ITRAP1
3ff7f5:   FFFF        ITRAP1
另注:整个程序编译均无错误,我是仿真调试的。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先把ADC.C函数里的不使用的寄存器配置等全部注释掉
还有  我觉得虽然添加了ADC.c文件  如果不调用的话
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你的adc采样是怎么触发的?

网友B:
是不是还需要等待什么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dc采样是怎么触发的?

通过EV周期中断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dc采样是怎么触发的?

我把采样部分的程序都关了,只保留ADC初始化配置部分,还是这样,可能是寄存器配置问题,我继续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错么?

你好,运行不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运行不报错!

你的ad没有触发转换吧?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很明确了,就是ADC.c文件里的的东西了。看看在这个函数中有没盈亏一些模块设置或修改。

楼主(2015-12-02):
搞笑的,我自己又碰到这个问题了,只是这次是InitFlash(),时隔两年,当时怎么解决的我不记得了,好悲催

网友E(2019-04-18):
引用 楼主:
搞笑的,我自己又碰到这个问题了,只是这次是InitFlash(),时隔两年,当时怎么解决的我不记得了, ...

请问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