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继电器线圈并联使用问题

楼主(2013-09-09):
6个DC12V继电器线圈并联在一起作为一路,共三路18个继电器,由三个三极管去控制.实际线圈供电电压在11.2V-11.8V之间,输出触点250V  3A  ,输出负载为220V交流电机,最大稳定工作电流1.2A,现客户产品用下来,其他的元件都没有坏掉,就是继电器烧毁的很多,继电器外形有突出,继电器拆开后发现输出触点已经烧黑,线圈也有断的.请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继电器质量的问题?还是本身硬件电路的问题?如果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万分感谢!
图中的光藕是交流输入的,没画好

网友A:
这样是不成的——6对触电并联一起么?电机启动(最大)电流多少?这才是关键

网友B:
触点容量调大
启动电流要大2.5倍,电感负载断开时反电势,这些因素加进去,弄个10A的也不算死马
触点并联使用,很容易分流不均,死得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成的——6对触电并联一起么?电机启动(最大)电流多少?这才是关键 ...

你好,输出触点没有并联,一个继电器单独控制一个电机,只是零线共用,难道是零线共用的缘故吗??????6个继电器的控制端是一起的,6个继电器同时动作,6个线圈并联使用.电机启动电流是很大,不过输出触点应该可以承受瞬间的大电流吧.因为相同的继电器,控制单个电机不会烧的

网友:
继电器外形有突出

根据这句话
有可能是触点发热,塑料受热变形

网友C:
开合太频繁,驱动电流不稳不足,常开常闭设置不合理,都是继电器不耐用的原因你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容量调大
启动电流要大2.5倍,电感负载断开时反电势,这些因素加进去,弄个10A的也不算死马
触点并联使用, ...

你好,见4楼,继电器线圈电感负载断开时反电势,我加了个4007应该会有效果吧,只是以前都是控制单个的继电器,现在控制6个并联的继电器线圈,这样会有状况吗

网友:
按照楼主的表达
是继电器的线圈并联  不是继电器的触点并联

多个继电器线圈并联使用问题 [复制链接]   未结帖(20)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回复 |返回版面|屏蔽 .6个DC12V继电器线圈并联在一起作为一路(线圈两个端子任意接,没区分+,-),共三路18个继电器,由三个三极管去控制.实际线圈供电电压在11.2V-11.8V之间,输出触点250V  3A  ,输出负载为220V交流电机,最大稳定工作电流1.2A,现客户产品用下来,其他的元件都没有坏掉,就是继电器烧毁的很多,继电器外形有突出,继电器拆开后发现输出触点已经烧黑,线圈也有断的.请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继电器质量的问题?还是本身硬件电路的问题?如果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见4楼,继电器线圈电感负载断开时反电势,我加了个4007应该会有效果吧,只是以前都是控制单个的继电器, ...

同时控制6个线圈应该不会有问题,前提是驱动电流足够,要是能量不够,造成有的线包将通未通,触点来回振动,那就坏得快了.你把驱动管换大,12V电源换大试试.
上策是煤卫独用,一对一驱动!

网友D:
独立控制吧,
另外 1.2的电流用3A 继电器 有点勉强了,启动电流一般是3-5倍

网友D:
另外的问题
你拆看坏的继电器吗?
是直流线圈的触点坏还是 负载触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的问题
你拆看坏的继电器吗?
是直流线圈的触点坏还是 负载触点坏? ...

你好,输出触点坏的多,发黑了,有线圈断的,只是因为输出触点与线圈端子相距不远,加之外形突出了,搞不明白线圈断是不是由于输出触点烧坏造成的.每个坏的输出触点都有问题了

网友D:
换继电器吧,3A的不够

楼主:
刚才看了PCB图,多个线圈并联的两个端子,“+”,“-”是对应的,即单个继电器同一个脚位接正电源,同一个脚位接负电源

网友A(点评):
关注你的触头容量!!!

楼主:
刚看了继电器的资料,发现3A的输出电流是应用在阻性负载的,感性负载只有0.3A,晕了!!!
Contact Capacity Coil=0.2W
ResistiveLoad(cosF=1)
1A 125VAC
1A 30VDC
InductiveLoad 0.3A 250VAC
(cosF=0.4 L/R=7msec) 0.3A 30VDC
Rated Carrying Current 1 A
看来是继电器用错了,接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不行的。只是觉的奇怪的是以前应用单个继电器动作去控制电机,很少烧继电器的。现在用多个继电器同时动作去控制多个电机,怎么就这么容易烧。是不是现在这样,触点断开时反向电动势会大很多?
不换继电器的解决方法有吗?继电器太多换换不方便了。加个灭弧电路有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看了继电器的资料,发现3A的输出电流是应用在阻性负载的,感性负载只有0.3A,晕了!!!
Contact C ...

最老实的方法就是换掉继电器。0.3A和你的电动机相差太远。

楼主:
你好,按照我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换多大的继电器,250V/5A够吗?带220V供电,200W的交流电机。是否还要加消火花电路?

网友F:
楼主并联继电器是带同一负载么?那可不行,继电器的动作可是不统一的,250V 3A的触点无论如何也带不了220V 1.2A的电机,并联再多也没用。
带电机的话,触点电流要考虑电机启动的瞬态大电流,而且对触点材料有严格要求,触点耐压也要提高一倍。正确的方法是换用合适的继电器,或者用继电器带接触器再带电机。

网友G:
不带这样用的吧1

网友H:
继电器线圈要串个二极管隔离。

网友I:
继电器也有这么多的学问。。。。

网友J:
关键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样用。考虑一下用接触器。

网友K:
lz,有可能是并联了6路继电器之后三极管的驱动能力有点不足,导致继电器动作速度变慢。所以故障率上升了。
要换触点容量足够的继电器。
线圈上并的二极管应该是快速二极管例如1N5817。4007是工频管,不适合。
电机端可能的话加一些吸收电路,有助于提高触点寿命。

网友L:
因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并不是严格一致,导致最后断开的触点、承担了主要的断开电势,烧掉之后, 又转到下一个,直到全部
办法:找大容量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并联继电器是带同一负载么?那可不行,继电器的动作可是不统一的,250V 3A的触点无论如何也带不了220V  ...

你好,是6个继电器线圈并联,每个继电器输出接一个220V/1.2A的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键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样用。考虑一下用接触器。

节省成本啊,还有应用在空调设备上面,接触器太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是6个继电器线圈并联,每个继电器输出接一个220V/1.2A的交流电机

每个都接当然不行了,触点并联都不行,何况单触点。

网友M:
Mark,小小继电器,学问好大。

网友N:
设计人员思路问题:选用器件不熟悉该器件参数,导致出了问题自己都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解决;其次对负载特性不了解,导致与之匹配的驱动是否合理不知道(应向电机厂家咨询其适合的继电器---没准电机厂家认为继电器驱动不合适的)。另,电机驱动多见用无触点的驱动,如双向可控硅等

网友A:
给楼主个可行方案

网友O:
只有用变频器一个途径

网友P: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你的电机是作为一个感性负载,就像继电器的线圈一样,在断电的过程中,线圈会产生2-5倍正常电压的**势电压。那么你的交流为220V,**势电压就达到了至少500V,这个电压是很大的,继电器触点会产生拉弧现象。快速产生热量将触点烧坏。所以我建议在电机的控制端加类似于二极管的消弧电路。

网友P:
我的建议是,最好在给电机并联一个压敏电阻,此压敏电阻的额定值为220VAC,当电机的感应电压超过220VAC时,压敏电阻的电阻值回迅速减少,感应电压通过压敏电阻导通,进而保护继电器触点。

网友Q:
1.如果驱动电机,启动电流可能是工作电流的10倍以上,长时间使用,触点烧毁属于正常!因为你的触点电流才3A.。建议触点加RC吸收瞬间峰值电流。
2.不建议线圈并联,仔细分析因电感量差异引起的反向电动势造成的影响吧!!!!

网友R:
线圈端要有续流二极管给线圈放电。否则线圈关断后反向电势会很大。负载端就不说了

网友S:
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H:
继电器并联后成缓释继电器了。不坏才怪。

这样说法没有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电器并联后成缓释继电器了。不坏才怪。

朋友,能说的具体点吗?
现在已经在改板子,是把继电器换成250V/10A的(阻性负载),加大线圈端驱动电流.其他还是用我上面说的方案.负载端的削弧电路没想好用怎样的.
如你所说的话继电器动作不同步的问题,即使我改了还会有隐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1.如果驱动电机,启动电流可能是工作电流的10倍以上,长时间使用,触点烧毁属于正常!因为你的触点电流才3A ...

你好,请问线圈并联的方案到底可行吗?电路上处理一下是否就可以了?如换大继电器,负载输出端加消弧电路?
对于我这个负载到底加什么样的消弧电路比较合适?楼上的朋友有说用压敏电阻的,你说的用RC电路,我查到就用一个高压电容的也有?

楼主:
交流接触器的输出端已经做进去消弧电路,有谁知道是怎么样的?想放到板子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个可行方案

你好,厂里一直用的你说的这个方案,只是想省点钱,弄个新产品,结果,哎......
也不知道这个方案到底可行不?这个产品家里试的是40W的小电机没问题的.
回贴的朋友有说可以,有说不行的.

网友A:
显然10A的能强许多。但说可靠运行还缺乏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因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并不是严格一致,导致最后断开的触点、承担了主要的断开电势,烧掉之后, 又转到下一个 ...

你好,传上原理图请帮我分析一下.继电器线圈端加有IN5819保护.图太大传不上.
另想换此种继电器是否保险呢?还需要加一些保护电路吗?

http://user.qzone.qq.com/81066300/infocenter#!app=4&via=QZ.HashRefresh

楼主:
楼上的图有问题再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个都接当然不行了,触点并联都不行,何况单触点。

你好,请问我换大容量的继电器可以吗?见楼上的图片.还有你说每个继电器输出接一个独立的负载,6个同时动作不行,能说的详细点吗???已经在改产品,如果本身这个方案有问题,就白费工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图有问题再传一个

可怕的解决方案,毫无科学态度技术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怕的解决方案,毫无科学态度技术思路

你是说我这个控制继电器的电路有问题吗?能给我说的详细点吗,学习一下,谢谢!
老的产品也是用的这个电路,只是用了一个三极管,继电器换后,驱动电流不够加了一个三极管.先前用示波器测过继电器线圈端电压,12V电压稳的,只是在控制端电网过零的时候有个下跳,可未到继电器的释放电压.
进来的220V控制信号,是由软件控制3个L相切换时间间隔,保证一路关断的时间,再开启下一路.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点:是下图这个意思吧(虽然楼主从未提到)

网友A:
第二个问题点:对于电源负半周,将做哪些考虑?

顺带问一句:这个项目是由楼主负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点:是下图这个意思吧(虽然楼主从未提到)

是这个意思,3个L相检测,有信号驱动6个继电器各带1个电机工作.
用的是交流光藕啊,图没画好,抱歉.电网负半周对与输出也没问题的,只是过零的时候有个下跳,所以光藕输出端加个RC延时电路,使电网过零的时候,三极管B极驱动信号保持住(很短时间就可以,用示波器可以看出,线圈端的电压,下跳到6V左右,未释放)
是本人负责的.主要做这个控制部分.

网友A:
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左侧输入部分处理不够合理,“线圈端的电压,下跳到6V左右”不是一个可靠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左侧输入部分处理不够合理,“线圈端的电压,下跳到6V左右”不是一个可靠值! ...

继电器吸上之后的输出触点的释放电压是很小的,可以看一下我上传的继电器资料.
你的意思是说线圈端电压降一半会影响输出触点的允许容量吗?

网友A:
第三个问题点:后面的动作时间精度,容得了L1L2L3相位差时吗
第四个问题点:C1~C3作为保持,容量104明显不足,不能再大了吗

网友A:
看45楼就行

网友A:
最严重的问题之二:你不觉得“触头是在振动之下的闭合”吗

所幸有个机械和电的缓动效应,也正因为此而备受忽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朋友,能说的具体点吗?
现在已经在改板子,是把继电器换成250V/10A的(阻性负载),加大线圈端驱动电流.其他还 ...

上面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厂里一直用的你说的这个方案,只是想省点钱,弄个新产品,结果,哎......
也不知道这个方案到底可行不? ...

楼主真的看懂31楼方案了?

网友T:
控制电机应用其它方式;…什么年代了?…还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严重的问题之二:你不觉得“触头是在振动之下的闭合”吗

所幸有个机械和电的缓动效应,也正因为此而备受 ...

我认为在控制端电网过零前,继电器已经吸合了,你看我这样的算**确吗?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假定220V正负半周周期为9ms,过零为1ms
光藕输出端RC电路完全充放电时间5100*0.1*0.000001*3=1.53ms  考虑到光藕和三极管开关时间,实际时间要稍大点,但是肯定比9ms要小的,这个时间也小于继电器触点开启,关闭的时间(45楼图,最大分别是8ms,5ms)
当然这些是理论值,实际肯定有出入.
关于继电器释放电压过低,确实疏忽了,增大延时时间应该可以达到要求,这个要测试下,RC延时时间过长一个怕输出触点开启的时候到过零点(象你说的这个情况),第二个怕关闭时间过长,开启下一路时还没有关掉(这个应该可以通过控制输入端切换时间间隔来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在控制端电网过零前,继电器已经吸合了,你看我这样的算**确吗?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假定220V正 ...

目前还不知道详细控制要求,但有一个:继电器不适合”以mS计“的控制,尤其好像还挺频繁,好像还与电机机械运动关联

强调一个:它们与楼主题目“多个继电器线圈并联使用问题中的并联使用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控制6个线圈应该不会有问题,前提是驱动电流足够,要是能量不够,造成有的线包将通未通,触点来回振动,那 ...

请T叔前辈帮忙再给我看看,图已经上传到45楼,谢谢!
这样的控制方式会出现你说的触点来回振动的情况吗?光藕用的是交流的,图没画好.
需要更换的继电器参数上面有的,我想现在这样驱动电流应该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个可行方案

我们厂原先是这样弄的,L1,L2,L3控制端直接接到交流接触器的线包端,交流接触器多路输出接多路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我换大容量的继电器可以吗?见楼上的图片.还有你说每个继电器输出接一个独立的负载,6个同时动作 ...

前面已经说过要换用合适的大触点容量继电器,或者用继电器推接触器再带电机。

楼主:
谢谢论坛里各位朋友的指点,受益颇多!
刚又仔细看了下回贴,大家普遍认为换大容量触点继电器是个可行方案,只是对与我这样的特殊的控制方式可能即使换大了,也还有隐患的.
想先做几个样板出来,最后请问针对我这样的负载,触点保护到底用怎样的电路合适呢?前面问过多次,没人仔细说一下?
是加RC到继电器触点两端?还是负载两端?或者是压敏电阻?或者是加个热保护呢?

网友Q:
对于继电器并联驱动电路的建议见下图。触点还是建议加RC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对于继电器并联驱动电路的建议见下图。触点还是建议加RC吸收电路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不是通过隔离继电器线圈,使不同继电器线圈的电感差异不会造成相互影响?
请问一下,RC取多少值合适,根据什么取的?R取多大功率才不会烧掉?如果按照瞬间电流取值,R的功率不是要很大啊?

网友Q:
R的取值和功率选择与C的数值有关。C的选取与负载有关。你去网上自己搜索吧!因为R只是瞬间耗散功率,因此不需要很大的。我一般取R=1-10欧姆,1W-2W;C去0.1左右,耐压400V以上(如果安规有要求要详细计算。因为继电器断开后电源依旧通过RC有电流和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Q:
R的取值和功率选择与C的数值有关。C的选取与负载有关。你去网上自己搜索吧!因为R只是瞬间耗散功率,因此不 ...

谢谢,明白了.我在想你上面画的这个电路,是否可以用一片ULN2003代替,7路输出刚好满足我的要求,6个继电器,一个LED灯,这样只要三片2003就可以了

网友U:
用晶体管来激励时务必注意漏电流和导通压降与工作电流的关系,如图5 所示电路,用来激励一只继电器时其工作正常,激励两只时就不正常,激励三只时,继电器就无法动作。多只产品的线圈并联时,应注意线圈的反电动势,因为多只产品的释放和吸合总是不同时的。(文中12页)

网友V:
帮顶了,以前用继电器 也把 MCU烧了,

网友W:
换掉继电器。0.3A和你的电动机相差太远。

网友X:
继电器线圈加续流二极管,触点端加阻容吸收

楼主(2013-10-30):
再次感谢论坛里各位前辈的指点.分数就均分一下吧.
样品已经做好,试用下来,暂时未发现问题.最后用的方案,继电器用的是250V 10A输出触点的,继电器线圈驱动用的是三片ULN2003A,每片输出接6个继电器,一个电源指示灯,输入端并在一起送电.只是2003有点烫,手倒是可以摸住.

网友Y(2016-12-05):
楼主并联继电器是带同一负载么?那可不行,继电器的动作可是不统一的,250V 3A的触点无论如何也带不了220V 1

网友Z:
好多人都没好好看帖子,看了个标题就进来发言了,这可不是工程师该有的习惯。
楼主说了,线圈并联,但触点没有并联;但触点没有并联;但触点没有并联;(重要的话要说3遍)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触点容量不够的问题。解决方法楼上很多大侠都说了。

网友AA:
我觉得是~~~  三极管发热导能电流下降,吸力力不足够所至,

继电器  哪个只是安全电流, 起动完成后, 电流就下去了(当然也得看工况,

并不是哪些~~~跟风的家伙 ~~~ 说得神的  3倍电流~~~~~

网友AB(2017-06-07):
明显是继电器选型不合适,感性负载,触点电流容量5倍以上,电压2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