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vcp接收函数死机?

楼主(2013-09-09):
修改了一些ST库(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的例子,但是接收程序有问题。
下面是我的收发程序:
void USB_SEND(uint8_t* Buf,uint32_t Length)
{
  uint32_t i;
  for(i= 0;i<Length;i++)
  {
           APP_Rx_Buffer[APP_Rx_ptr_in]=*(Buf++);
           APP_Rx_ptr_in++;
  }
    // To avoid buffer overflow
  if(APP_Rx_ptr_in == APP_RX_DATA_SIZE)
  {
   APP_Rx_ptr_in = 0;
  }
}
void USB_Receive(uint8_t *Buf,uint32_t Length)
{
  uint32_t i;
   /* Send the received buffer */
   for (i = 0; i < Length; i++)
   {
     Buf=USB_Rx_Buffer;
    USB_Rx_Buffer = 0;
   }
}
发送函数没有问题,比较稳定,但是接收函数每接收几千个字节单片机就挂掉了。
应用函数如下:

USB_Receive(ReceiveBuffer,1);
if(ReceiveBuffer[0]==0x58)    USB_SEND("接收到数据!",17);
我对USB协议不是很熟悉,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在网上搜到看有人是这么写的:
static uint16_t TEMPLATE_DataRx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Len; i++)
   {
     ceshibuf = *(Buf + i);
   }

   return USBD_OK;
}
硬是没看懂为什么这么写啊

楼主:
仔细对比了一下与ST库的不同之处在于:
for( int i= 0;i<Len;i++)
        {
           APP_Rx_Buffer[APP_Rx_ptr_in]=*(Buf++);
           APP_Rx_ptr_in++;
           // To avoid buffer overflow
  //下面这个溢出检测需要在for循环类,每发送一次检测
      if(APP_Rx_ptr_in == APP_RX_DATA_SIZE)
          {
           APP_Rx_ptr_in = 0;
          }
        }
接收函数经验证没有错误:
void USB_Receive(uint8_t *Buf,uint32_t Length)
{
        uint32_t i;
    /* Send the received buffer */
   for (i = 0; i < Length; i++)
   {
    Buf=USB_Rx_Buffer;
   USB_Rx_Buffer = 0;
   }
}
由其内核代码函数:static uint8_t  usbd_cdc_DataOut (void *pdev, uint8_t epnum)可以看出来

那么,结贴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就好   不错    记得多逛21ic

网友A:
很不错的学习帖子   这个  我仔细的看了看   有点收获啊

网友B(2015-05-05):
引用 楼主:
仔细对比了一下与ST库的不同之处在于:
for( int i= 0;i

//下面这个溢出检测需要在for循环类,每发送一次检测,这个红线的是你自己添加的吧,st原来的是循环结束才检查防止溢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