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C语言调试问题

楼主(2013-09-09):
以前没有用过IAR。求指导。。。。
使用的是IAR EW8051 V8.1。
问题是
如何使调试在C语言与汇编之间切换。
程序是C语言的,有时候一停就在汇编代码里了。想切到C中……
十分感激。。

还有单步调试有没有快捷键。。。。。

网友A:
应该是有时候你使用的是系统库文件,所以是汇编的。。
你想回到C的话,在你主循环那里放个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时候你使用的是系统库文件,所以是汇编的。。
你想回到C的话,在你主循环那里放个断点 ...

谢谢。
不是系统库的。
我在C窗口停止的地方,鼠标点了两下就可以了。。。

还是问下有没有调试的快捷键
尤其是单步那个。。。。。。

网友A:
调试快键肯定是有的,你看一下Debug菜单里面应该有写Fn
F11是单步进入,F10也是单步跳出

另外你看一下你是不是开了Disassemably

网友B:
单步肯定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快键肯定是有的,你看一下Debug菜单里面应该有写Fn
F11是单步进入,F10也是单步跳出

惭愧惭愧。。。。
没注意看到。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