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长距离(20CM左右)高精度电压信号传输问题

楼主(2013-09-09):
各位大侠,
  我用DAC产生一路信号,经过跟随器,然后再穿过约30CM长的距离。担心在这30CM的传输距离中出现干扰,或者由于这线本身的电感,从而在回路中形成RLC振荡。不知道实际应用中这种干扰会如何(当然和具体的电路环境有关)?想在电路的接收端加入RC滤波,这样能使信号的“纯度”更高。。。。。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电路精度为16BIT/2V左右的电压信号。
  多谢!

网友A:
不放心就双绞  再不放心就屏蔽, 再加上滤波。30cm  不算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放心就双绞  再不放心就屏蔽, 再加上滤波。30cm  不算远

多谢大侠,
  在PCB上布线,好像不能双绞和屏蔽。。。。。  双绞指信号线和地线绞合?

网友A:
PCB上走线30cm是吧?

我理解错了。

感觉不放心就远离其他线,再不放心就包地,再不放心就顶层底层都敷铜,中间走这几根线(四层板)

多谢大侠, 看来得注意走线过程中其他信号对它的影响了。系统为混合系统,各种数字地和模拟地,估计比较麻烦。

网友B:
频率多少?
一般情况下,用包地处理就可以了。如果还嫌不够好,就同时用差分对和包地两种方法。
如果频率不高,在接收端用RC滤波是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CB上走线30cm是吧?

我理解错了。

这样吧,我明天上班时给你上传个资料,你自己学习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