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无线收发问题

楼主(2013-09-09):
官方提供的例程以及利尔达的开发板例程中,接收部分均需要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进行等待,一旦去掉这个以后就进不了中断了……另一个问题是按照例程进行修改变成连续发送/接收的程序,在发送端需要加非常大的延时等待接受端响应,而接受端的中断服务程序并不复杂……问题已经困扰很久了,咨询了利尔达公司的技术支持却迟迟得不到答复,感觉技术支持那边一直在推,希望有人能解决

楼主:
这是我的接收程序

楼主:
这是我的发送程序,求高手指点

网友A:
1、要确认进入LPM3低功耗模的唤醒方式,串口中断是否可以唤醒LPM3.
2、延时等待才能接收到数据,这个你要考虑一下程序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确认进入LPM3低功耗模的唤醒方式,串口中断是否可以唤醒LPM3.
2、延时等待才能接收到数据,这个你要考 ...

我想不使用LPM3低功耗模式,但是把那句 __bis_SR_register( LPM3_bits + GIE );改成 __bis_SR_register( GIE );后无线似乎就不工作了,我还试过将此句改为等效语句_EINT();也不行

网友B:
难道fifo不够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fifo不够用的么?

肯定够的,我一个数据包算上地址字节只有4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够的,我一个数据包算上地址字节只有4个字节

这个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