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AD采样

楼主(2013-09-09):
STM32F103  怎样连续采样4个通道ad10-ad13(pc0-pc3 ) ,并分别放到一个数组里的每个单元里

网友A:
首先将pc0-pc3设置为模拟输入,再设置AD采样通道,采样时间,采样模式等设置,其他的就是程序上问题了,你要分别放到一个数组里的每个单元,数组不是有下标吗,每个下标就代表每个单元,程序上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