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电压计算

楼主(2013-09-09):
看到一个LM317电路,接法比较奇怪。不知道VOUT怎么算呢

网友A:
vout是指哪儿

网友B:
分压电阻应该这样接啊,LZ的R2地方放错了吧?
我觉得应该如下图,用类似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是指哪儿

R2右侧电压点

它与负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应该这样接啊,LZ的R2地方放错了吧?
我觉得应该如下图,用类似接法。

datasheet上的参考电路就如你所说的一样,但是我现在这个电路图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C:
如果是Vout端,计算方法不是一样么,如果不是Vout输出,那么给出完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Vout端,计算方法不是一样么,如果不是Vout输出,那么给出完整电路。 ...

电路后边接的就是一个比较器了。这个电路与常规接法不一样,R2位置。算法还是和datasheet上的一样么

网友D:
不就一2.45mA的恒流源吗?W2W3再进行分流。等效一个近似恒流源。

网友E:
W2是什么电阻?热敏的?如是热敏,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F:
请找到正确的数据手册来看!并附上LM317的手册!

网友G:
恒流源的接法,可以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后边接的就是一个比较器了。这个电路与常规接法不一样,R2位置。算法还是和datasheet上的一样么 ...

如果是恒流接法,计算方法手册上一样有,当然,要看手册的版本,317的生产厂家很多,要看内容完整的版本。

网友H:
这是一个典型的限流电路,输出最大电流为I=1.25/510=2.45mA。就是说负载短接到地上了,LM317输出的最大电流就是2.45mA,也不至于将LM317烧坏。

网友I:
基准电压分压 你这原理图啥意思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