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探针如何检测雾化器有水或没水?

楼主(2013-09-09):
(图片)

网友A:
一般用交流电

网友A:
最好后面加个运放整流

网友B:
1、一根探针加电,检测另一根探针有没有电,检测到有电则代表有水,否则就是没水。
2、因为探针在水中长时间通电后,会发生明显的电解现象,所以,需要通交流电,这样可以降低电解的影响,两根探针的作用循环交换。
3、为了进一步降低电解影响,在不检测的时候,两根探针上均应切断通电,通电检测时,检测速度尽量快,检测后关闭通电,另外还要求探针上所通过的电压尽量低一些。

网友C:
只要检测压电片电流就可以了,用不着这个探针

网友D:
4楼说的很好
还有一种做法是使用类似电容触摸开关的原理
通过检测充放电时间或者对高频方波测电压等方式测量电容
在有水和没水时电容是不同的
以此来区别

网友E:
最好加个lm393,还是单片机测频,有水和没水等效电容不一样,频率也就变化了,经过比较器,测频就可以